28335 qep测电机速度

楼主(2014-10-20):
(无正文)

楼主:
有人能指点下吗,感激不尽呀

网友A:
参数弄好了是什么意思
主函数中只是定时去判断两个CAP的存储器   如果第二个小于第一个
做差后加FFFF    如果第一个小于第二个直接相减
通过相减后的值结合配置的通用定时器  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弄好了是什么意思
主函数中只是定时去判断两个CAP的存储器   如果第二个小于第一个
做差后加FFFF     ...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4-10-1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头文件*****************/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zhs_eQEP_pos_speed_get.h"
/*****************端口宏定义***************/

/*****************常量宏定义**************/

/***************全局变量定义************/

/****************函数声明*****************/

interrupt void EQEP2_INT_ISR(void);
void eQEP_pos_speed_get_Init(EQEP_POS_SPEED_GET *p);
void eQEP_pos_speed_get_Calc(EQEP_POS_SPEED_GET *p);
/*-------------------------------------------*/
/*             相关函数描述                                                            */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初始化系统时钟:PLL、看门狗和使能外设时钟
        InitGpio();
        InitEQep1Gpio();
        DINT;//清楚所有中断,初始化PIE矢量表,禁止CPU中断
        InitPieCtrl();//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禁止所有的PIE中断并清楚标志位
        IER = 0x0000;//禁止CPU中断,清楚所有的CPU标志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PIE向量表
        EALLOW;//
        PieVectTable.EQEP2_INT=&EQEP2_INT_ISR;
    EDIS;//

    //PIE级中断使能
   PieCtrlRegs.PIEIER5.bit.INTx2=1;
    //CPU级中断使能
   IER |= M_INT2;//使能连接CPU INT2

        EINT;//使能全局中断INTM
        ERTM;//使能全局实时中断

//        EvbRegs.T3CON.bit.TENABLE=1;

        for(;;)
        {

        }

}
上面是我的主函数,参数就是寄存器配置好了,怎么在主函数调用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
* main.c
*

从你的分享代码来看   只有此函数void eQEP_pos_speed_get_Calc(EQEP_POS_SPEED_GET *p);
应该是计算速度的    但具体情况还要看此函数怎么写的
计算的速度具体怎么返回   也不知道
此函数无返回参数

网友A:
整体原理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代码     代码是基于2812的

网友B:
利用中断功能计数处理的吧。。

网友C:
不太懂 帮楼主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原理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代码     代码是基于2812的

恩,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中断功能计数处理的吧。。

你有用过的嘛,指点下摆

网友D(点评):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可以分享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