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种元件放在PCB侧面的板子该怎么画?

楼主(2014-10-20):
贴片的LED放在PCB侧面,在原理图导入到PCB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右边那个板子 是插上去的吧,只要两边的重量差不多,再加上中间的固定点有点天平的作用,也起到固定 应该可以实现的, 我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板子 是插上去的吧,只要两边的重量差不多,再加上中间的固定点有点天平的作用,也起到固定 应该可 ...

我是想问边上的LED怎么画的

网友B:
上下层画一样的矩形焊盘就可以啦 一层接地(电源) 一层接i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下层画一样的矩形焊盘就可以啦 一层接地(电源) 一层接io

正解,到时候做板控制一下PCB厚度就可以啦

网友D:
楼主 LED有侧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