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驱动事宜

楼主(2014-10-20):
直流无刷电机如果采用“两相两相”的方式,就会有上管在某个相位信号的情况下PWM输出而下管不导通,如果电机运转很慢,换相就会很慢,那么上管就一直PWM而下管就一直不导通。如果驱动上管采用自举电路,是不是就不行了,因为下管不导通,上管就无法充电?但是很多驱动器包括一些国外的都是用自举电路。遇到这种情形如何处理?

网友A:
不想误导楼主,前面的问题不太清楚,VFC方式用的多,直接换相法走低速没试过。
对于自举电路,以前做过一个小试验,见这个**:
http://www.irf.com/technical-info/designtp/dt92-4.pdf
Simple High Side Drive Provides Fast Switching and Continuous On-Time
就是一个思路,楼主可以玩一下,不要太当真呵!

网友B:
说的不清楚!…正、反转么?…
如果是驱动、轮流导通、上臂自举是必须的!…
你那电路坏了!…

网友C:
下桥互补PWM不存在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