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9S12XEP100上电时管脚默认电平?(已解决)

楼主(2014-10-20):
您好:

       现在正使用MC9S12XEP100,

      测试情况: 测试中出现上电瞬间有误动作情况!

      具体情况:MC9S12XEP100的PT0~PT7、PK0~PK1初始化配置为输出端口,且初值都为0。  做为驱动输出,高电平有效。
                        但在上电瞬间PK0和PK1会出现短时高电平(误动作),PT0~PT7则不会出现。

           分析:在MC9S12XEP100上电到程序开始被执行这短暂时间里:PK0和PK1上电是否默认为高电平?PT0~PT7上电默认在低电平?

                     MC9S12XEP100上电到程序被执时管脚默认状态是怎样的?这些状态能否被更改?如何更改?

                   以上情况,该如何处理?希望得到您的回答,谢谢!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答呢?
刚查看手册了,复位时PK被默认为输入且上啦。
芯片的复位默认寄存器的初始值能更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答呢?
刚查看手册了,复位时PK被默认为输入且上啦。
芯片的复位默认寄存器的初始值能更改吗? ...

你好,你可以上电后,在程序初始化中修改引脚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可以上电后,在程序初始化中修改引脚寄存器!

您好,从上电到程序进入初始化,这期间已经产生动作。

有什么办法避免吗?在不更改硬件的前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从上电到程序进入初始化,这期间已经产生动作。

有什么办法避免吗?在不更改硬件的前提下 ...

楼主你好!
像这种上电到初始化之前,默认为输入的情况,通常解决方法都是通过外部电路加上下拉使芯片输入一个默认的信号避免误动作。
如果不想修改硬件,由于我不是16位的工程师,所以建议你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请教下那边的16位工程师,看是否有办法避免。
提交技术服务请求的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点击申请SR按钮,问题内容请采用英文书写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答呢?
刚查看手册了,复位时PK被默认为输入且上啦。
芯片的复位默认寄存器的初始值能更改吗? ...

不能改,芯片被造出来时就固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芯片被造出来时就固定了。

可以在外部电路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