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pic16lf1947的PORTE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20):
pic16, TE, AC, AN, se

我做的项目里要用RE管脚输入,读取PORTE的状态
这是datasheet的图

下面是picc里的pic16lf1947的h文件

我是以哪个为准,现在我ANSEbits.ANSE5就编译不过去了,我现在手上没有硬件不好调试,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坛友

网友A:
从头文件里可以看到:ANSELE的结构定义本来就没有成员ANSE5,只有ANSE0、ANSE1、ANSE2 。如果要将ANSE5置为模拟输入,采用ANSELE | 0x2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头文件里可以看到:ANSELE的结构定义本来就没有成员ANSE5,只有ANSE0、ANSE1、ANSE2 。如果要将ANSE5置为 ...

是数字输入

网友B:
楼主这是甚么手册?
楼主确认看对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甚么手册?
楼主确认看对手册了???

datasheet应该不会找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sheet应该不会找错的

不知道你哪找来的手册,官网上的手册显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哪找来的手册,官网上的手册显示内容

果断被坑,那这样就直接把剩余的3、4、5、6、7设为输入,就能porte读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断被坑,那这样就直接把剩余的3、4、5、6、7设为输入,就能porte读取了。 ...

自行亲自尝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走在浏览帖子,刷分的路上

网友:
在主函数中重新定义一下这个位
volatile bit ANSE5   @((unsigned)&ANSELE*8)+5;
程序中可以直接对ANSE5赋值

网友D(2014-11-28):
数据手册不对,鉴定完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