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36)T0控制环型流水灯

楼主(2014-10-20):
本例是通过查询方式来实现循环显示,while循环检测定时/计数器中断标志寄存器TIFR的最低位TOV0是否为1,在溢出时TOV0被置位,通过写1可将其清零.
PROTEUS仿真:

Studio6.2截图:

程序:
/*
* GccApplication22.c
*
* Created: 2014-10-20 21:27:55
*  Author: Administrator
*/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nt.h>

uint16_t Pattern = 0xFFFE;

int main(void)
{
    DDRC = 0xFF;DDRD = 0xFF;
        PORTC = 0xFF;PORTD = 0xFF;
        TCCR0 = 0x05;  //预分频1024
        TCNT0 = 256 - F_CPU/1024.0*0.05; //晶振4MHz,0.05 s

        while(1)
    {
        while(!(TIFR&_BV(TOV0)));
                TIFR = _BV(TOV0);  //通过对TOV0写1实现软件清零

                TCNT0 = 256 - F_CPU/1024.0*0.05;

                PORTC = (uint8_t)Pattern;
                PORTD = (uint8_t)(Pattern>>8);

                Pattern = Pattern << 1 | 0x001;
                if(Pattern == 0xFFFF) Pattern = 0xFFFE;
    }
}

网友A:
版主真是用心良苦,这么卖力的宣传AVR与GCC。
只可惜好久不高AVR了,不过还是挺喜欢使用AVRGCC编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真是用心良苦,这么卖力的宣传AVR与GCC。
只可惜好久不高AVR了,不过还是挺喜欢使用AVRGCC编译器的
...

恩,楼上用P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楼上用PIC????

恩,目前一直主要使用P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目前一直主要使用PIC

:handshake

网友B:
我们用Atmel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Atmel8的

差不多一样地,只不过FLASH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