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402与TLC320AD50C的接口设计

楼主(2014-10-20):
 目前发展起来的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在语音处理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TMS320VC5402的TI公司生产的一种性能价格比较高的16位定点DSP。它的指令周期为10ns,具有运算速度快、通用性能、接口连接方便等特点,尤其适合在语音编码和通信中应用。

  TLC320AD50C是TI公司生产的∑-Δ型A/D、D/A音频接口芯片,为V3.4调制解调器以及音频应用提供了通用的模拟接口,可以直接与TMS320VC5402相连。本文详细介绍TLC320AD50C与TMS320VC5402的硬件接口连接和软件设计。

  1 TMS320VC5402的McBSP

  TMS320VC5402有两个McBSP(多通道缓存串行口)。

  McBSP提供了全双工的通信机制,以及双缓存的发送寄存器和三缓存的接收寄存器,允许连续的数据流传输,数据长度可以为8、12、16、20、24、32;同时还提供了A-律和μ-律压扩,多达128个通道的发送和接收。McBSP通过7个引脚使得一个数据通路和一个控制通路与外部设备相连。数据经McBSP与外设的通信通过DR和DX引脚传输,控制信号则由CLKX、CLKR、FSX、FSR等四条引脚来实现。CPU和DMA控制器可以读取DRR的数据实现接收,并且可以对DXR写入数据实现发送。接收和发送帧同步脉冲既可以由内部采样速率产生器产生,也可以由外部脉冲源驱动。当FSR和FSX都为输入时(FSXM=FSRM=0,外部脉冲源驱动),McBSP分别在CLKR和CLKX的下降沿检测,且DR的数据也在CLKR的下降沿进行采样。而当FSR和FSX都为输出时,则在CLKX和CLKR的上升沿进行检测。

楼主:
  16-bit的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PCR和引脚控制寄存器PCR用来配置串行口;接收控制寄存器RCR和发送控制寄存器XCR分别设置接收和发送的不同参数,如帧长度、每帧的数据长度等。

  图1是当FSR和FSX为输出时McBsp的发送和接收时序图。另外,McBSP还可以通过(R/X)DATDLY设置接收和发送数据延迟,通过(R/X)PHASE设置接收和发送的多阶段。

楼主:
  2 音频模拟接口芯片TLC320AD50C

  TLC320AD50C是TI生产的∑-Δ型单片音频接口芯片。它集成了16位A/D和D/A转换器,采样速率最高可达22.05kb/s,其采样速率可通过DSP编程来设置。在TLC320AD50C内部DAC之前有插值滤波器,而在ADC之后有抽样滤波器,接收和发送可以同时进行。TLC320AD50C与TMS320VC5402之间采用串行通信方式,有两种数据传输模式:16们传输模式和15+1位传输模式。若采用15+1位传输模式,其中的D0位用来表示二次通信。TLC320AD50C的数据传输时序如图2所示。

楼主:
  该器件采用两组模拟输入和两组模拟输出,有足够的共模抑制能力,可以工作在差分或单端方式。当模拟输出时,输出端通常接600Ω的负载。

  TLC320AD50C的工作由7个控制寄存器控制。其中,控制寄存器1:软件复位以及DAC的16位或15+1位模式选择。

  控制寄存器2:ADC的16位或15+1位模式选择。

  控制寄存器4:选择输入和输出放大器的增益;通过选择N确定采样速率fs;选择PLL,如果选择PL(D7=0),则fs=MCLK/(128N),否则(D7=1),fs=MCLK/(512N)。其中,N=1-8。

  该器件工作方式的设定和采样频率均可以由DSP编程来实现,所以TLC320AD50C使用灵活、设置容易、与TMS320VC5402的连接易于实现。

楼主:
 3 TMS320VC5402与TLC320AD50C硬件连接及软件实现

  3.1 硬件连接

  根据图1和图2的时序,则容易实现TLC320AD50C与TMS320VC5402的硬件连接,如图3所示。

  TLC320AD50C的MCLK外接8.192MHz的晶振,TMS320VC5402的FSX和FSR由TLC320AD50C设置。如果选择D7=0,N=8,则采样速率为8kHz。

楼主:
 3.2 通信协议

  TLC320AD50C的通信有两种格式:一次通信格式和二次通信格式。

  一次通信格式的16位都用来传输数据。DAC的数据长度由寄存器1的D0位决定。启动和复用时,缺省值为15+1位模式,最后一位要求二次通信。如果工作在16位传输模式,则必须由FC产生二次通信请求。

  二次通信格式则用来初始化和修改TLC320AD50C内部寄存器的值。在二次通信中可以通过向DIN写数据来初始化。

  格式如下:

  系统复位后,必须通过DSP的DX口向TLC320AD50C的DIN写数据,如果采用一片TLC320AD50C,只需初始化其寄存器1、寄存器2和寄存器4。

楼主:
  由于通信数据长度为16位,初始化时应通过RCR1和XCR1设置McBSP的传输数据长度为16。考虑到TLC320AD50C复位后至少经过6个MCLK才可以脱离复位,故可以在此时间内初始化DSP的串行口。

  3.3 软件实现

网友A:
 McBSP提供了全双工的通信机制,以及双缓存的发送寄存器和三缓存的接收寄存器,允许连续的数据流传输,数据长度可以为8、12、16、20、24、32;同时还提供了A-律和μ-律压扩,多达128个通道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通信数据长度为16位,初始化时应通过RCR1和XCR1设置McBSP的传输数据长度为16。考虑到TLC320AD50C复 ...

可以用c语言!

网友C:
强大的语言

网友D:
库有多少功能就可以有多少,顶楼主!感谢分享。

网友E:
能否合成一个pdf分享给大家呢

网友F:
接口设计可是大有学问的

网友G:
很有技术含量的说

网友H:
这个必须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