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盖着盖子老化,输出断续丢失,不盖盖子一切正常,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20):
正弦波逆变器盖着盖子老化,输出会断断续续出现瞬间断电,然后又复原,不盖盖子则输出一切正常,求解?

网友A:
PWM信号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受干扰?

怎么解决呢,盖子是铝壳的

网友B:
你确定不是过热 保护?

网友C:
我出个馊主意:继续盖盖子,设法测盖子里的温度,看不输出的几率,必要时往盖子里送点热风试试!

网友C:
费不了多少事儿。

网友D:
接触不良!…

网友E:
如果是干扰,把机壳接地,给信号做一下屏蔽

网友F:
是不是散热没做好啊,热保护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