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ir2130 低端 LO1 加0.01uf电容的影响

楼主(2014-10-20):
这个电路最近发现IR2130 L01引脚经常击穿(对地电阻8om ,波形能输出,只是从原来的15  变成了5V的高电平 导致IGBT 无法导通),用示波器测试后发现LO1引脚上 高电平时(200HZ)有向下的尖峰脉冲,已经确定是布线问题,因为L02 L03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300片板子有的都是正常的 ,现在在LO1 引脚对 ir2130  COM引脚加0.01uf的独石电容 后向下的尖峰脉冲明显减小,后来分别在LO1 LO2 LO3 对com接 0.01UF(高端不接)后电机UVW 波形没有变化 只是低端控制波形上升沿增大了,想知道在最高频率200hz的(上管PWM 下官恒通)情况下这电容多少合适,接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只接LO1还是下端都要接?有问题的板子都是发出去后7天左右就坏掉了,都是同样的问题 LO1击穿 其余引脚正常,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接这个电容是不合适的。不仅是开关速度降低,也给 L1B 口带来了负载,容易损坏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接这个电容是不合适的。不仅是开关速度降低,也给 L1B 口带来了负载,容易损坏端口! ...

能否具体点

网友B:
在加电容处加两个相反方向的稳压管试试

网友:
这种干扰问题,需要细心的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点

电容改为0.1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