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求一个电路

楼主(2014-10-20):
(无正文)

网友A:
绿色LED阳极和红色LED阴极接输入电压,绿色LED阴极和红色LED阳极接5V基准电压

网友A:
给你一个高精度的  看图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高精度的  看图

好像算不上高精度吧。
输入电压等于4.99V的时候,你的图里两个LED都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高精度的  看图

请问这个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哪个电压高,哪边LED先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高精度的  看图

忽悠
不管高于5V还是低于5V,两个二极管都会亮。

网友E:
看了图有些怀疑····
干脆仿真验证下:

结果自己看,睡觉去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哪个电压高,哪边LED先导通?

恩就是,原理就是:任何一边的使LED灯亮的电源电压,都会在电阻上产生一个基准电压(不固定),这时候另一边电源电压只要比产生的这个基准电压高(实际使用时基本不出现两边电压同时一样,有也只是一瞬时),就会使其这边的灯亮,同时又会稍微抬高基准电压 ,从而使原来灯亮那边电源电压达不到使其这边灯亮的要求电压,导致灯灭。但看到有些同学对这么一个简单电路的评论,真是无语了,有些电路在应用时不必太较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算不上高精度吧。
输入电压等于4.99V的时候,你的图里两个LED都会亮。 ...

这电路还真不会出现两灯一起亮的情况,但在接近5精度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两灯交替亮

网友F:
接近5V的时候会有误差。

网友G:
精度高不高要看相对于谁来说,红绿LED正向导通压降还不一样呢,

相对于二楼的电路,三楼的电路可以算是高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就是,原理就是:任何一边的使LED灯亮的电源电压,都会在电阻上产生一个基准电压(不固定),这时候另 ...

这个现在懂了,还想请问一下,如果用三极管和二极管能组建这样功能的电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现在懂了,还想请问一下,如果用三极管和二极管能组建这样功能的电路吗? ...

嗯,感觉参照三楼的图,弄2个三极管做个镜像会精度高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还真不会出现两灯一起亮的情况,但在接近5精度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两灯交替亮 ...

交替亮?
这不成了震荡电路了?还不用LC储能元件的震荡电路,你的发明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就是,原理就是:任何一边的使LED灯亮的电源电压,都会在电阻上产生一个基准电压(不固定),这时候另 ...

晕菜!
先用你的脑瓜深入思考一下或者花点时间搭个电路出来测试一下在出来忽悠好不好!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LED当成是一个理想的器件!
实际的电路只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假设两边的LED特性基本是一样的):
1、当输入电压Vin=5V基准时,两边的LED会同时亮,且亮度基本一样;
2、当Vin稍微高于5V基准时,两边的LED还是会同时亮,只是Vin端的LED会比5V基准端的LED稍微亮些;随着Vin的升高,Vin端的LED会越来越亮,而5V基准端的LED会越来越暗,直到灭掉;
3、反之,和上面2情况相反。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晕菜!
先用你的脑瓜深入思考一下或者花点时间搭个电路出来测试一下在出来忽悠好不好!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 ...

在基准电压附近确实会这样子。
也不算高精度了。

网友J:
4.7V稳压管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K:
这是不是应该还要考虑LED的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