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请求一个电路设计

楼主(2014-10-20):
基准电压是5V,当电压高于5V时,绿色LED亮,当电压低于5V时,红色LED亮,请问这个电路怎样设计?(不能用运放比较器和单片机),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请懂得说一下怎样设计,谢谢了,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A:
加个MCU,或者用三极管做比较电路;
运放的内部也是用三极管搭的;
至于LED,你反正都有一个要量的;

网友B:
5V电源串连一个5V稳压管,再串一个LED,当高于5V时,LED亮,低于5V时,LED灭

网友C:
误差多大啊。4.999和5.001的区别吗?

网友D:
测试完毕

网友E:
4楼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多大啊。4.999和5.001的区别吗?

要求没哪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完毕

请问你这个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哪边电压高,哪边的LED灯先导通?从而阻断另个LED导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哪边电压高,哪边的LED灯先导通?从而阻断另个LED导通? ...

二极管特性啊!!!

网友F:
5楼的方案应该不可以吧,除非精度要求在1v才可以,二极管通过有压差的啊!

网友F:
不能用运放 ,直接用三极管搭一个比较器完了嘛!

网友G:
不能用运放 ,直接用三极管搭一个比较器完了嘛!  可以做到用
1,当电压高于5V时,才用上下偏置电阻分压比值高于 三极管的B极 0.68V 三极管导通控制 绿色LED亮
2,当电压低于5V时,才用上下偏置电阻分压比值低于 三极管的B极 0.68V 三极管截止控制 红色LED亮
后期生产注意 三极管放大陪数同一级别。如 2N 3904 放大陪数分 A B C D 4级。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做工程,现在自己的开了SMT贴片厂,请各位多多观照。QQ 309647195

网友H:
这样行吗

网友H:
我没看下面的评论画的,不对呀,同样三极管的建议。。。

网友I:
用IGBT不可以吗?

网友J:
这个三极管控制不就行了,如果嫌成本高了就直接用电阻分压,反正你电压不会高的太离谱,其实电阻分压也就够了吧。

网友K(2014-12-03):
对于这个电压信号应该有个范围吧?没这个前提的话那就得分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