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7寸-液晶屏-转接板——赔本大赠送

楼主(2014-10-20):
已售完!
应各方需求,本人决定赔本将手上剩余的5块转接板,赠送给需要的坛友,仅收取成本费
(包邮)!!!

购买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970355637
联系方式:
QQ 377725946;旺旺 好小子377725946; tel 17865209600

发货清单:
转接板——1块(空板)
FPC-40-0.5mm接口——1个
FPC-4-1MM接口——1个
光敏电阻——1个
轻触按键——3个
LED——1个(板子可焊接六个,但手头确实不多了)
10K电位器——1个
mini-USB母口——1个
2.54-单排排针——3根

debug接口排针去参考3楼介绍
FPC-40-0.5mm排线仅剩3条,需要请留言!

使用测试链接(已测试成功):
【BB-Black视频】+BeagleBone驱动7寸LCD启动Startx
【BB-Black视频】+菜鸟进化论
[Sitara] BeagleBone Black 点亮群创AT070TN83_V.1 7寸屏

转接板照片如下:

楼主:
部分使用成果展示:

1、网友移植的官方固件库,正常使用

BeagleBone自制LCD转接板点屏成功

楼主:

注意事项说明:

1、赔本送人,只为方便他人!

2、部分元件现剩余不多,如有需要请单独联系!

3、第一版设计经验不足,E2PROM不能使用,
有高手可尝试更改驱动地址后加以测试!

4、debug接口确实没有此种排母,需要用普通排母进行改造,
本人可提供长引脚改造神器,如下图所示:

5、因接口焊接较难,考虑到部分网友的焊接能力,
本人提供代为焊接服务,需收取10元劳务费!

6、配套液晶屏型号为AT070TN83 v1,背光电压5V!

7、默认韵达快递,偏远地区需补差价!

网友A:
全力支持 有需要的朋友抓住机会了
仅有5套

网友B:
支持!明显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明显要买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力支持 有需要的朋友抓住机会了
仅有5套

谢谢版主!

楼主:
图1

图2

说一下焊接的注意事项:

1、FPC-40接口的焊接:
(FPC接口为塑料制品,建议使用烙铁焊接,时间不宜太长)
先在板子接口上用焊锡滚一遍,确保焊盘上有一层薄锡,不必太多,并保证没有短路!
然后将FPC-40-0.5mm接口与板子上的焊盘依依对齐,
建议从对各角度观察一下,确保与焊盘对正,且没有侧歪!
然后用刀头烙铁依次将引脚在焊盘上压实焊住!(为防止引脚侧歪,严禁脱焊)
且焊接过程中只需使用把你上已有的焊锡即可,不推荐再添加焊锡!
焊接完引脚后,不要立刻焊接固定位的两个焊盘,请先测试一下引脚是否存在短路,
一面短路时不方便调整,请在进行修正或补焊后并测试通过后,在焊接固定位(测试见2)。
(焊接完成后,建议使用502将焊盘密封)

2、关于板子短路的测试问题,可以焊接完背面的R2、R9电阻后,
通过P9扣得亲3对排针位置进行测试,具体请参考原理图手册!

3、图一中,红框D1为电源指示灯,黄框位4个用户灯,绿框D6为一路PWM灯。
图二中,红框表示10K电阻,黄框表示1K电阻,篮框表示0欧姆电阻。

楼主:
(接上楼)

4、debug接口为方便大家再接上板子之后依然能能够使用串口调试功能,
需要使用“长引脚排母”进行焊接,淘宝有售!
但本人手头无此种排母,故使用普通排母(如下图)进行改造后使用!
改造方法就是抽出原有的铜片,放入长引脚铜片(发货时提供)!

5、发货提供的排针为单排针,再进行双排焊接时,请确保排针与板面垂直,
以免焊接完成后难以插入BBB插槽!

6、焊接请遵循先小后大、先矮后高、先复杂后简单的循序进行!
焊接成品板参考图

网友C:
这个要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

谢谢!

网友A:
只剩3块了 抓紧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顶顶!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支持一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注一下~~~~~~~~~~~~

欢迎欢迎!

网友G:
很给力。我是来接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给力。我是来接分的

分只给买板子的,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