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带通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最近做了一个有源带通滤波器,如下图所示

这个电路单独测试的时候效果很好,中心频率是40KHz。但是当旁边的变压器(40KHz)工作时,滤波器就自动输出40KHz震荡波形,而且幅值很大,Ui 接地也没用,还是有输出。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A:
震荡了吧,保持你的RC,增大R,减小C看看

网友B:
个人倒是觉得有点像电源串过来的干扰或者是辐射过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荡了吧,保持你的RC,增大R,减小C看看

恩,当外部变压器工作时就会震荡。我刚刚做了一个试验,另找了一块面包板,用移动电源独立供电,和这个滤波器完全隔离的,当变压器离得比较远的时候不震荡,当靠近时振幅能达到1V!!!如果这是电磁干扰的,这是不是有点太假了。。。暂且认为它是受外部干扰引发震荡,这该如何避免呢?将Q值和通频放大倍数都降低点能不能让这个电路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倒是觉得有点像电源串过来的干扰或者是辐射过来的干扰

电源部分试验时已经完全隔离了,如何能让这个电路更稳定的工作呢?

网友A:
具体情况不清楚了,只是你在原帖说的 幅值很大,商用OP的PSRR应该足够了,而且是40K,不是高频东西。

假设是震荡,就是你的op的裕度问题,不知道这颗op具体的情况,一般情况下,降低负载会让震荡有点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试验时已经完全隔离了,如何能让这个电路更稳定的工作呢?

如果是空间辐射干扰,加屏蔽罩
如果是透过GND或者VCC过来,就在电源线上加合适的LC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