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通孔的top层怎么和自定义的铜皮相连?

楼主(2014-10-21):
我现在要画一个封装,是3*8圆柱形32.768KHz晶振的封装。由于高度有要求,我把晶振趴着放。我想在晶振下面放一块3*8的铜皮,铜皮两侧放两个通孔用于固定晶振。希望铜皮和两个通孔相连并接地,请问这个封装怎么画?还是在layout时弄?
如图:

网友A:
你要做的规范点呢 原理图库 多放几个脚 接地 然后PCB库中改
你要懒得弄呢 直接PCB中加2 焊盘 指定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规范点呢 原理图库 多放几个脚 接地 然后PCB库中改
你要懒得弄呢 直接PCB中加2 焊盘 指定网络
...

这样我知道,我的问题是:如何使铜皮与通孔相连?

网友B:
铜皮和通孔的网络一样了不就连到一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