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全系列都可以Bootloader吗

楼主(2014-10-21):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是的,都可以做bootloader的。

网友B:
如果使用MKL16的串口下载程序应该如何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MKL16的串口下载程序应该如何弄?

我们有个AN22095,就是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的bootloader,你可以参考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app_note/AN2295.pdf?fromsite=zh-Hans

对应代码: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app_note/AN2295SW.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个AN22095,就是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的bootloader,你可以参考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我们现在的产品需要这样的方案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首先我们是打算通过蓝牙实现固件升级
1.通过CC240蓝牙模块将更新的代码发到KL16的串口。
2.MKL16根据接收到的程序实现程序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的产品需要这样的方案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首先我们是打算通过蓝牙实现固件升级
1.通过CC240蓝牙 ...

KL16是支持做一个bootloader,然后通过UART下载程序的,
所以,如果你编写好外围配合的,只要是芯片还是处于UART下载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L16是支持做一个bootloader,然后通过UART下载程序的,
所以,如果你编写好外围配合的,只要是芯片还是 ...

能够具体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够具体些吗

首先你要做一个UART的bootloader,至于这个bootloader怎么做,官方AN2295有笔记还有例程,你可以参考。
其他的你就要考虑和你蓝牙模块通信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ark

bootloader建议直接看官方的应用笔记,很多的。
AN2295是一个典型的笔记。

网友E(2015-04-03):
AN2295 下载了,不过编译有问题,卡住了,搞了好久没搞好。你那可以编译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