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D variable "a"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楼主(2014-10-21):
ccs5编译警告:#552-D variable "a" was set but never used,且赋值语句没执行。程序如下:void main(void) {
        int a;
        a=100;
}

网友A: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现在编译器的优化程度高了
可能认为定义了a      只赋值    和只定义了a   里面装的默认值没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现在编译器的优化程度高了
可能认为定义了a      只赋值    和只定义了a   里面 ...

void main(void) {
        int a,b,i;
        a=100;
        b=100;
        for(i=0;i<10;i++)
                b=a+b;
}
这样子以后也是不行,只有单步运行的时候可以,你最后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t a,b,i;
        a=100;

计算完for循环 价格while死循环吧

网友B:
现在可以了吗

楼主:
经验证确实是定义全局变量才能在CCS程序运行完观察到,否则局部变量运行完后就释放了

网友A(2014-12-13):
引用 楼主:
经验证确实是定义全局变量才能在CCS程序运行完观察到,否则局部变量运行完后就释放了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