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紧急求救

楼主(2014-10-21):
      这是电机驱动中的MOS驱动电路, 我只知道N3N4是用来过流保护的,也就是当ER2的电流采样电压过高时把T2点的电压拉下来,哪位能讲解一下N3N4具体是怎样工作的.
   现在我们有1,2两批次的5401,只有1批次的5401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另一个产品的同样电路却是两个批次的5401都可以.
注: 不正常工作并不是起不到保护作用,而是电机的噪音不同,确定就是这个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A:
T2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接到哪里去了?

MOS的栅极电阻上,左侧680处

网友A:
电路图不完整,

网友B:
同一个产品,批与批之间的性能也是有一定差异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C:
将第一批次与第二批次的板子上的器件进行更换,然后进行测试!

网友D:
关键在于“而是电机的噪音不同”
你是怎么确定的 所谓噪音
具体表现是什么?
猜想不是这块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在于“而是电机的噪音不同”
你是怎么确定的 所谓噪音
具体表现是什么?

只要去掉N5,驱动就正常了,所以应该是这部分电路的问题,感觉这部分电路,改变了PWM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