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板子为什么电流不一样

楼主(2014-10-21):
我设计了一块板子,焊了两块,器件用的一样,下的程序也一样。但是试验的时候发现,同样用5V电压供电,但是两个板子的电流不一样,通过电源上现实的电流看,两个板子电流相差70mA,不知道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这个问题,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指点原因~~

网友:
焊锡膏是不是没擦干净或者焊锡膏导电

网友A:
1 看 器件是否贴的一样 是否脏 短路?
2 摸 摸摸器件有无发烫
3 分析 板子的功能是否一样

网友:
70mA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数值,

如果总消耗电流是在几百毫安,甚至更大,并且两块板的电流误差是70mA ,那么这70mA就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总消耗电流是在几十毫安,或者更小,并且两块板的电流误差是70mA , 那么这70mA就是一个大数目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有时差70mA很正常,有时问题很严重。要根据具体电路看
建议把电路按功能模块进行电流测量比较,看是哪部分的原因

网友C:
板子有多少器件啊?
可能某些器件有短路或损伤情况吧;

网友D:
先分清楚正常情况下电流是多少,然后电流大的肯定是有原因的,元器件或焊接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E:
先用洗板水洗一遍!如果之后还差别比较大,那就挨个器件摸一下温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有时差70mA很正常,有时问题很严重。要根据具体电路看
建议把电路按功能模块进行电流测量比较 ...

我两个板子之焊FPGA、晶振、E2PROM,这个最小系统的时候。。。两个板子的电流也差40mA。。。两个FPGA下载的程序一样的。
板子器件都焊完正常工作时候电流3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洗板水洗一遍!如果之后还差别比较大,那就挨个器件摸一下温度吧!

摸过了。。。没有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两个板子之焊FPGA、晶振、E2PROM,这个最小系统的时候。。。两个板子的电流也差40mA。。。两个FPGA下载 ...

相对300mA,40mA比较大了,超过10%了。
有时候,影响板子功耗的差异是因为元器件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个5%精度的电阻,就会差不少。具体要根据你的电路来判断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检查器件参数的离散性、确认电路板是否干净,如果采用了酸性焊膏,务必清洗干净。

网友G:
差的有点大了。可以分部分查查。

网友H:
手焊的?用洗板水+猪毛刷 好好刷刷。另外也不排除你用的芯片是翻新料,板子线路密度?线宽线间距?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两个板子之焊FPGA、晶振、E2PROM,这个最小系统的时候。。。两个板子的电流也差40mA。。。两个FPGA下载 ...

手工焊接板,主要注意焊接是否良好,电路板是否整洁,无锡渣落入器件管脚处,导致过分消耗功率,如弱上拉变强上拉。

可以分模块测试电流情况,一一排查。

电流测试方法是怎么样的?如用测试探头,注意消磁。

此电路板是要求低功耗工作吗?楼主很关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