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保证船型开关接触良好

楼主(2014-10-21):
仪器上使用的是船型开关,现确保仪器工作电流不超过船型开关额定电流。但是还是不时有船型开关熔掉的现象发生。初步分析应该是接导线的端子与船型开关接触不良,导致接触电阻太大,发热导致开关熔掉。因为端子与船型开关是插片式连接方式,不知该怎么界定船型开关与端子接触是否良好,特来请教下。

网友A:
寻求可靠供应商
另外,“工作电流不超过船型开关额定电流”,这一句话是不够的

网友B:
换好的船型开关吧;

网友C:
选好的供应商很关键

网友D:
进货来了,不用抽样检验么?
厂家选择很关键

网友E:
如果你的使用者,就买合格的产品。
如果你是生产者,主要考虑触点的接触压力及触点材料、面积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1 工作电流远小于启动电流 开关瞬间 出现打火 烧焦 接触电阻增大 发热
2 从工艺来讲 插片式的 插入前 可以先压下 确保插的更紧。
3 插片的质量 最好把控下 时间长 氧化

网友H:
除了采购优质元件外,对关键信号可以采取双路互锁检测方式。

网友I:
稳态工作时烧坏,还是开断过程中烧坏?

网友J:
只是电流不超过是不够的,要有足够的余量,特别是分断电流,更要大。另外,如电流较大,插片质量要保证,插片要紧,不能时间长了氧化

网友K:
一切质量的前提都是:元器件是合格品

几年前船型开关选型的时候发现,市场柜台上拿的,只要砸开,里面的触点都是直接在黄铜片上冲出来的小凸点,什么银、钯之类的没见过……如果开关过程会产生火花,用不了多少次凸点就变黑报废了
所以要么去定做,要么降额到10%来使用,也就是标称10A的当1A来用

网友L:
要求高的开关,务必不能随便在零售市场上采购,现在的山寨开关,远不及三十年前的质量,都是价格战劣品淘汰良品的结果。找那些国营老厂买吧,别在意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