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音频驱动出现问题

楼主(2014-10-21):
你好。我用的是mx6q_sabresd, 音频驱动方面出现问题,打印信息如下:

wm8962 0-001a: Failed to get supply 'DCVDD': -19
wm8962 0-001a: Failed to request supplies: -19
wm8962 0-001a: asoc: failed to probe CODEC wm8962.0-001a: -19
asoc: failed to instantiate card wm8962-audio: -19
imx_3stack asoc driver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自己设计的板子?还是我们的开发板?

网友B:
我的也是出现这个提示,参考mx6q_sabresd设计的板子;请支持!

楼主:
参照mx6q_sabresd设计的,改变了一些IO口,音频设备没变。

网友B:
看代码,发现在probe中执行regulator_bulk_get时返回该错误,但在consumer.h中其实现为return 0;暂时未找到其具体实现,该错误代表其他的电源如:DCVDD,DBVDD等都是正确的么?是不是就是说WM8962的IIC通信和基本电源供应正常了?

网友B:
wm8962 0-001a: Failed to get supply 'SPKVDD1': -19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0: mmc0:0001 SEM16G 14.8 GiB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16G partition 1 2.00 MiB
mmcblk0boot1: mmc0:0001 SEM16G partition 2 2.00 MiB
mmcblk0: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0: p4 size 28925952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wm8962 0-001a: Failed to request supplies: -19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wm8962 0-001a: asoc: failed to probe CODEC wm8962.0-001a: -19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asoc: failed to instantiate card wm8962-audio: -19
imx_3stack asoc driver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参考这个http://bbs.csdn.net/topics/390436994

网友A:
楼主你好,帖中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m8962 0-001a: Failed to get supply 'SPKVDD1': -19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没有解决问题,将其他电源取掉也是一样的log

网友B:
将连接MX6与WM8962的信号断开后,该提示依旧不变;看起来还是处理器这边的软件或者硬件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将连接MX6与WM8962的信号断开后,该提示依旧不变;看起来还是处理器这边的软件或者硬件故障 ...

你好,请问错误信息还是你上面贴出来的吗?

网友B:
是的,已经将IIC_SDA,IIC_SCL,AUD3_TXC,AUD3_TXFS,AUD3_TXD,AUD3_RXD断开,错误提示依旧;跟踪发现是在driver/regulator/core.c中执行regulator_bulk_get时返回错误,比较原理图也未发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已经将IIC_SDA,IIC_SCL,AUD3_TXC,AUD3_TXFS,AUD3_TXD,AUD3_RXD断开,错误提示依旧;跟踪发现是在driv ...

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吧。

网友C(2016-10-17):
您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可否分享一下!
我遇到这个问题
打印log:
imx6qdlsolo login: root
root@imx6qdlsolo:~# cd /
root@imx6qdlsolo:/# aplay 1.wav
wm8962 0-001a: Failed to read DSPCLK: -1
wm8962 0-001a: ASoC: POST_PMU: SPKOUTR PGA event failed: -110
wm8962 0-001a: ASoC: POST_PMU: SPKOUTL PGA event failed: -110
IMX6DL、WM8962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08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