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877异步收发程序!

楼主(2014-10-21):
接收8个字节,判断数据对不对,然后把接收数据返回,以前一直用汇编,第一次用C语言,写不出来…………求指导

网友A:
会什么用什么,没必要一定用C

网友B:
非要用C,先学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用C,先学C语言。

学了,写的程序接收不正常,所以想找一个程序吗!!!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C(2015-04-23):
/**************************************************************
** 文件名:usart_tongxin.c                                   **
** 功  能:实现单片机串行通信的收发功能。两片单片机通信,
           单片机1键盘按键按下,单片机2显示单片机1按下的按键
           值,单片机2 键盘按键按下,单片机1显示单片机2按下的
           按键值。                                          **
**************************************************************/
#include<pic.h>              //包含PIC16F877A内部寄存器的定义文件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
                             //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整形类型
void jianpan_saomiao();      //函数申明
uchar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共阴数码管显示0~F段码值
uchar        jz,k,mark;           //定义无符号通用寄存器

/**************************************************
#include<pic.h>              //包含PIC16F877A内部寄存器的定义文件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
                             //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整形类型
void jianpan_saomiao();      //函数申明
uchar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共阴数码管显示0~F段码值
uchar        jz,k,mark;           //定义无符号通用寄存器
/**************************************************
*函数功能:端口初始化                             *
*入口:无                                         *
*出口:无                                         *
**************************************************/
void initial(void)
{
    ADCON1=0X07;         //将A、E端口设置为通用I/O口
    TRISA=0X00;          //A口设置为输出
    PORTA=0X00;          //端口A置低电平
    TRISC=0x80;          //RC端口RC6、RC7分别为输出和输入
        TRISD=0x00;          //端口D设置为输出
        PORTD=0x00;          //PORTD输出清零
        PORTC=0X00;          //端口C初始设置为低电平
    TRISB=0XF0;          //R0~RB3设置为输出,R4~RB5设置为输入
    PORTB=0XF0;          //R0~RB3设置为低电平,R4~RB5设置为高电平
    INTCON=0xC0;         //总中断和外设中断使能
        }

/**************************************************
*函数功能:串行通信接收数据设置                   *
*入口:无                                         *
*出口:无                                         *
**************************************************/
void usart_set(void)
{
    SPBRG=0x1A;            //设置波特率9600,系统时钟4MHZ
        TXSTA=0b00100100;      //异步方式、高波特率,发送不使能
        RCSTA=0b10010000;      //设置连续接收数据
    RCIE=1;                //开放usart的接收中断
        RCREG=0;               //接收缓冲寄存器清0
}

/**************************************************
*函数功能:延时微秒级程序                         *
*入口:j                                          *
*出口:无                                         *
**************************************************/
void Delay_us(uchar j)
{
    while(--j);      //通过设置j的值可设置延时时间长短
}

/**************************************************
*函数功能: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无                                         *
*出口:无                                         *
**************************************************/
void interrupt usart()
{
if(RCIF==1)         //接收到数据产生中断
{
  PORTD=RCREG;       //显示收到的数据,通过D口显示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入口:无                                         *
*出口:无                                         *
**************************************************/
void main()
{
        initial();                                        //端口和中断使能初始化
        while(1)
     {
        usart_set();            //串行通信接收数据设置
        jianpan_saomiao();      //调用键盘扫描程序
        if(mark==1)             //有键按下时
                {
         TXREG=a[jz];           //将按键值发送到发送寄存器
         mark=0;                //清除按键按下的标志位
        }
        }
}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                               *
*入口:无                                         *
*出口:无                                         *
**************************************************/
void jianpan_saomiao()
{
  if(PORTB!=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_us(150);     //延时消抖动
    if(PORTB!=0XF0) //再次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mark=1;        //有键按下时,自定义标志位
     PORTB=0XFE;    //将RB0设置输出低电平,扫描矩阵键盘第一行
     switch(PORTB)
     { case 0xEE: jz=0;break;  //若RB4为低电平,则键0按下
        case 0xDE: jz=1;break;  //若RB5为低电平,则键1按下
        case 0xBE: jz=2;break;  //若RB6为低电平,则键2按下
        case 0x7E: jz=3;break;  //若RB7为低电平,则键3按下
      }
     PORTB=0XFD;    //将RB1设置输出低电平,扫描矩阵键盘第二行
     switch(PORTB)
      { case 0xED: jz=4;break;  //若RB4为低电平,则键4按下
        case 0xDD: jz=5;break;  //若RB5为低电平,则键5按下
        case 0xBD: jz=6;break;  //若RB6为低电平,则键6按下
        case 0x7D: jz=7;break;  //若RB7为低电平,则键7按下
      }
     PORTB=0XFB;    //将RB2设置输出低电平,扫描矩阵键盘第三行
     switch(PORTB)
      { case 0xEB: jz=8;break;  //若RB4为低电平,则键8按下
        case 0xDB: jz=9;break;  //若RB5为低电平,则键9按下
        case 0xBB: jz=10;break; //若RB6为低电平,则键A按下
        case 0x7B: jz=11;break; //若RB7为低电平,则键B按下
      }
     PORTB=0XF7;    //将RB3设置输出低电平,扫描矩阵键盘第四行
     switch(PORTB)
      { case 0xE7: jz=12;break; //若RB4为低电平,则键C按下
        case 0xD7: jz=13;break; //若RB5为低电平,则键D按下
        case 0xB7: jz=14;break; //若RB6为低电平,则键E按下
        case 0x77: jz=15;break; //若RB7为低电平,则键F按下
      }
     PORTB=0XF0;   //对端口清零
     while(PORTB!=0XF0);           //等待键释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