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基于SMC的usb3500接口,如何测试自己的USB设计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虾好!我们自己整了一套USB  IP,把它集成到FPGA里,打算基于SMSC的usb3500接口画一块电路板,FPGA那边作为device,如何测试usb,判断我们的IP  device模式工作正常。有没有相关借鉴?

楼主:
有谁用过BUS HOUND调试过USB2.0 device固件程序,麻烦指导一下,万分感谢,我现在看不到端点,只是提示未识别的设备,能够进suspend中断。

楼主(2014-11-26):
有谁用过USB协议分析仪,帮忙推荐一下,支持USB2.0,高速、全速、低速都支持,除了device,还需支持OTG模式。

网友A:
bus hound本质是一个filter driver
所以,如果你的驱动无法枚举成功,他用不上
有条件的话,用usb协议分析仪吧,可以观察二进制级、包级、事务级,传输级的方式观察数据来往

usb协议分析仪,跟是否otg关系不大,因为他是监控host-device双方的中间数据流,是否otg其实就是软件分析有没有到位

网友A:
USB协议分析仪,国产的周立功,进口的LeCroy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协议分析仪,国产的周立功,进口的LeCroy都是不错的选择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