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能否推荐S08D系列can驱动芯片(已解决)

楼主(2014-10-21):
想用9S08DZ的CPU的CAN
can的驱动芯片有推荐的么?
最好有个应用电路图.
第一次用DZ和CAN

网友A:
你好!
常用的CAN收发器有Philips的PCA82C250, 还有TI的SN65HVD230。
具体,你可以去参考相关芯片的应用。
在这些芯片的网站,会有相关的推荐电路。

楼主:
谢谢回复.
去freescale的网站查了一下,发现kinetis芯片不错;
有带can的kinetis CPU推荐么,要求是:

1. 内存 >=32k
2. ram >4k
3. 最好有EEPROM
4. 带CAN
5. 管脚>=44

另外带can的cpu最便宜的是哪款啊?
没有要求,传感器上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去freescale的网站查了一下,发现kinetis芯片不错;
有带can的kinetis CPU推荐么,要求是:

你好!
带CAN的kinetis产品还是比较多的,不知道你对主频有没有要求。
你可以选择K10系列的,带有EEPROM需要选择DX,比如MK10DX64VLH7,
至于价钱,你需要和代理商交谈,如果量大价钱会比价便宜。
另外,给你推荐一个根据需求选择芯片的网页工具。
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utionadvisor/SolutionAdvisor.aspx
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芯片。

网友A:
另外,这边还有个Kinetis的选择指南: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on&fileEx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