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1):
(无正文)

网友A:
少槽电机,应该是指多极少槽永磁电机。一个有点新的名词。
传统交流电机每极每相槽数至少为1, 如果 每极每相槽数小于1, 通常就称为多极少槽电机。
通常情况下这类电机的内部磁场复杂,漏磁严重,所以其性能并不好,也就较少采用。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外转子永磁无刷电机常采用这类电机。该电机绕组布置是采用端部最短原则,线圈的跨距Y1等于一个齿槽距,节约了铜的用量,减少了铜耗和端部漏抗等。所有导体都和槽壁铁芯相贴,导体所处的温度梯度变化不大,局部发热小等优点。
这类电机的特点:往往都是永磁无刷或同步电机,在低速下运行。

楼主:
少槽电机都是分数槽电机?  您有没有相关的比较专业的少槽电机方面的资料共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