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ECT_TAB_SRAM是否要定义(V3.5版)

楼主(2014-10-21):
遇到一个问题,任然没有解决:
        VECT_TAB_SRAM 是否要定义它...?(芯片STM32F103RBT6) 开发板上是没有定义的,实际使用时是否需要定义它!
        如果定义了,Vector Table迁移在内部的SRAM,没有定义
Vector Table就用内部的flash , 到底是用在SRAM还是flash,那个比较可靠;稳定;速度快...?  请赐教,谢谢!!

楼主:
请问,是Vector Table迁移用在SRAM还是flash,那个比较好!

楼主:
有STM32103高手吗
请问,是Vector Table迁移用在SRAM还是flash,那个比较好!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把向量表重定位在SRAM啊?
如果重定位到SRAM,还需要把整个向量表从flash拷贝一份到SRAM对应的位置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