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用单片机的最多5个引脚来控制16个led灯,能锁存住led的状态,大家分析分析看

楼主(2014-10-21):
用单片机的最多5个引脚来控制16个led灯,单片机是stm32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16个LED是怎么个亮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16个LED是怎么个亮法啊

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貌似要用spi去控制,spi用掉了

网友B:
io模拟啊
再说了 不是有c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模拟啊
再说了 不是有cs吗

多谢,我先查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模拟啊
再说了 不是有cs吗

我能不能用这个CD4027,上升沿jk触发器来控制,我用4个引脚接74HC154,74HC154是4个引脚选通16个,需要哪个亮就控制4引脚通过74HC154上升沿来选通,搞出一个上升沿来翻转触发器,触发器可保持状态就常亮了,这个想法您觉得可行吗?

网友C:
利用io的堆挽和开漏特性,及二极管的单向导通
可以用5个io实现对20个led的控制

网友C:
只要电阻和led就够了

网友D:
可以用74HC164,印象中3个IO就够了;
也可以用IO扩展的芯片;

网友E:
楼上版主的方法很好,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74HC164,印象中3个IO就够了;
也可以用IO扩展的芯片;

http://www.baiheee.com/Documents/100816/100816210758.htm。这个是实例,确实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www.baiheee.com/Documents/100816/100816210758.htm。这个是实例,确实很方便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74HC164,印象中3个IO就够了;
也可以用IO扩展的芯片;

请教一下,需要加隔离电源吗?我的stm32引脚控制电磁阀,24v 3.3v是共地的

网友F:
推荐楼主用PCF8574,IIC并行口扩展芯片,主需要两个IO,模拟IIC通信,可以同时控制8个PCF8574;
该器件包含一个8位准双向口和一个I2C总线接口。PCF8574电流消耗很低,且口输出锁存具有大电流驱
动能力,可直接驱动LED。

网友G:
2个IO口,一个TM系列的芯片,1元钱左右。可以控制64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