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关于小电流的整流

楼主(2014-10-21):
做了一个无线充电电路,线圈空载的话大概是30mA的AC,,我用1N4001整流,电流只有10mA了,充电都变成放电了,请问应该用什么二极管的,,,下面上充电电路

楼主:
L是充电线圈

楼主:
1N4001负极应该接电源正极,忘记画了

网友A:
用肖特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肖特基管

请问具体有没有型号呢??4148可以么??

网友A:
电压低 可以试试SS34?
你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 可以试试SS34?
你电压多少?

电压是空载1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t54之类

你好,BAT54是sot23封装的,那用的时候都用进去么?相当于直接用了2个二极管整流?

网友C:
无线?充电?…应该是无源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BAT54是sot23封装的,那用的时候都用进去么?相当于直接用了2个二极管整流? ...

BAT54 sot23封装的里面也有单个的
随便你自己想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