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放大器不放大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21):
    我通过AD9958产生出了一个400HZ(10KHZ)的峰峰值为500mv的正弦波信号,通过隔直容去掉直流分量后进行信号放大。发现放大器OP482加电前,输入输出就是隔直后的信号,放大器一加电,输入输出都没有波形了?
    做了对比测试,放大器的输入改用信号源产生,产生的信号频率幅度和DDS输出的一样,结果放大器可完成正确的放大功能。

    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没给op提供偏执电流吧

网友B:
贴上来电路吧

网友C:
那是肯定的了。

网友D:
先跟随,再加隔直电路看看;
或者改下电路参数(DDS芯片驱动能力不够),或者换运放;

楼主:
首先对各位的回复表示感谢!

我用的运放是OP482,正负12负供电。

昨天在隔直电容后先加了一级电压跟随,跟随出来也没有放大了。

一会去试下在隔直前加跟随试下。感谢mmuuss586

网友E:
电容漏电!…破坏了偏置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