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读取nandflash有误

楼主:
nandflash的型号是  HY27UF081G2A,  128MB

命令参数如下图

这个芯片的页大小是2k的,修改了固件库中fsmc那部分的代码
写函数如下

uint32_t NAND_WriteBigPage(uint8_t *pBuffer,NAND_ADDRESS Address,uint32_t NumPageToWrite){
        uint32_t index = 0x00, numpagewritten = 0x00,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uint32_t  status = NAND_READY, size = 0x00;

        while((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 (status == NAND_READY) && (NumPageToWrite != 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WRITE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1st_CYCLE(ROW_ADDRESS);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2nd_CYCLE(ROW_ADDRESS);

                size = NAND_PAGE_SIZE + (NAND_PAGE_SIZE * numpagewritten);   /*ͳ¼ÆÐ´ÈëµÄ¸öÊý*/

                for(;index < size;index++){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 pBuffer[index];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WRITE_TRUE1;
                status = NAND_GetStatus();//µÃµ½flashµÄµ±Ç°×´Ì¬

                if(status == NAND_READY){
                        numpagewritten++;
                        NumPageToWrite--;

                        addressstatus = NAND_AddressIncrement(&Address);
                }
        }
         return (status | addressstatus);
}

读flash的函数如下
uint32_t NAND_ReadBigPage(uint8_t *pBuffer,NAND_ADDRESS Address,uint32_t NumPageToWrite){
        uint32_t index = 0x00, numpagewritten = 0x00,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uint32_t  status = NAND_READY, size = 0x00;

        while((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 (NumPageToWrite != 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AREA_A;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1st_CYCLE(ROW_ADDRESS);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2nd_CYCLE(ROW_ADDRESS);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AREA_TRUE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 GPIO_Pin_6) == 0 ){};
                size = NAND_PAGE_SIZE + (NAND_PAGE_SIZE * numpagewritten);   /*ͳ¼Æ¶Á³öµÄ¸öÊý*/

                for(;index < size;index++){
                        pBuffer[index]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

                        numpagewritten++;
                        NumPageToWrite--;

                        addressstatus = NAND_AddressIncrement(&Address);
        }
         status = NAND_GetStatus();
         return (status | addressstatus);
}

主函数中将一组连续的数列101.102.103.104,........ 写入到第0页中,然后读出来校验,串口显示的结果却是一个固定值。结果如下图

单步调试的时候在单步到写的时候 地址0x70000000中的内容如下图

为什么都是一个数呀
搞了一天多了 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给看下

网友A(2014-10-21):
写入Flash字符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Flash字符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问题找到了 是读取flash状态寄存器的时候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读取flash状态寄存器的时候出错了

哈哈,那就好啊。。。:handshake

网友(2015-01-08):
你好,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芯片是K9F1G08B0C,不知道大神怎么解决的,指导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