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VCC是多少?

楼主(2014-10-21):
se, TE, RS, Users, AC

这个VCC是多少V,这样子做有什么作用吗?两个电源会互相影响吗?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这还用分析?短路了,电感会烧坏,或者电源烧坏。
人家这么设计,也许是切换电源用的,吃不准5V还是12V,最后调试后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分析?短路了,电感会烧坏,或者电源烧坏。
人家这么设计,也许是切换电源用的,吃不准5V还是12V,最 ...

谢谢,看来是这样了。

网友B:
基本同意3楼,也许是画错了。

网友C:
结果就是2个电源电路了,会烧器件;

网友D:
可选的电源输入,不可能两个电感都焊接上的

网友E:
调试用的
实际只焊一个电感

网友F:
因为无法看到图纸、所以不能做出判断!…

网友G:
短路烧掉。即使调试也不能蛮干。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个测试用电路没有定型

网友I:
这个不能吧

网友J:
从来没看到这么画的。
不过如果硬是这么接,感觉结果会是这样子的:
VCC钳位在5V, 7V的压差加在了L1上,L1肯定是的电阻的。所以产生巨大的电流。
然后就烧了。

网友K:
很有可能是画错了,

网友L:
调试也不能这么干啊。
完全可以只用一个电感,然后用JUMPER(插接件的,SMD的都可以)

网友M:
一般供调试选择使用的

网友N:
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O:
调试用时这样接,但最后只接一个电感

网友P:
电路如果这样接,肯定是试验用的,真这样就是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