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楼主(2014-10-21):
rpmdb: --force-debian: unknown option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

Processing: rpm-fs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usr/bin/rpmbuild --dbpath ///tmp/rpm-gemotech/rpmdb --target x86_64 --define '_unpackaged_files_terminate_build 0' --define '_target_cpu x86_64' --define '__strip strip' --define '_topdir /tmp/rpm-gemotech' --define '_prefix /opt/freescale/ltib/usr' --define '_tmppath /home/gemotech/freescale/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tmp' --define '_rpmdir /tmp/rpm-gemotech/RPMS'  --define '_mandir /opt/freescale/ltib/usr/share/man' --define '_sysconfdir /opt/freescale/ltib/etc' --define '_localstatedir /var' -bb --clean --rmsource  /home/gemotech/freescale/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dist/lfs-5.1/rpm/rpm-fs.spec
Building target platforms: x86_64
Building for target x86_64
Executing(%prep): /bin/sh -e /home/gemotech/freescale/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tmp/rpm-tmp.tX1VmV
+ umask 022
+ cd /tmp/rpm-gemotech/BUILD
+ cd /tmp/rpm-gemotech/BUILD
+ rm -rf rpm-4.0.4
+ + /bin/gzip -dc /tmp/rpm-gemotech/SOURCES/rpm-4.0.4.tar.gz
/bin/tar -xvvf -
drwxrwxrwx 2161/2161         0 2002-04-19 05:12 rpm-4.0.4/
-rw-rw-r-- 2161/2161     33468 2002-04-19 05:11 rpm-4.0.4/Makefile.in
drwxrwxr-x 2161/2161         0 2002-04-19 05:11 rpm-4.0.4/autodeps/
……………………………………………………………………………………………………………………
………………………………………………………………………………………………………………………………………………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line 52: makeinfo: command not found
WARNING: `makeinfo' is missing on your system.  You should only need it if
         you modified a `.texi' or `.texinfo' file, or any other file
         indirectly affecting the aspect of the manual.  The spurious
         call might also be the consequence of using a buggy `make' (AIX,
         DU, IRIX).  You might want to install the `Texinfo' package or
         the `GNU make' package.  Grab either from any GNU archive site.
TEXINPUTS=".:$TEXINPUTS" \
        MAKEINFO='/bin/bash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run makeinfo   -I .' \
        texi2dvi --pdf --batch flex.texi
/bin/bash: texi2dvi: command not found
make[2]: *** [flex.pdf] Error 127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doc'
make[1]: *** [inst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e: *** [inst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gemotech/freescale/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tmp/rpm-tmp.6654 (%install)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gemotech/freescale/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tmp/rpm-tmp.6654 (%install)
Build time for flex: 11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flex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Tue Oct 21 11:55:30 2014
Ended:   Tue Oct 21 11:59:52 2014
Elapsed: 262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flex

Build Fail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网友A:
你的Ubuntu是哪个版本的?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buntu是哪个版本的?32位的还是64位的?

Ubuntu12.04 64位,Win7 64系统,VM是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现在用的是i.MX 6DualLite官方的那块板子,freescale双核的。以后要用freescale四核的,我先在官方的那块板子做实验。运行./ltib 就出现这个错误的日志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i.MX 6DualLite官方的那块板子,freescale双核的。以后要用freescale四核的,我先在官方的那块 ...

楼主你好,请问我的那个文档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你看了吗?里面的ltib需要的packages你有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我的那个文档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你看了吗?里面的ltib需要的packages你有安装吗 ...

那个文档看了,所有的packages都装过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删除所有已经编译的以及opt下的freescale目录重新编译。
或者是执行如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texinfo

sudo apt-get install texlive

[Remove directory]

sudo rm -Rf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sudo rm -Rf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libtool-2.4.2

然后再执行./ltib。

网友A:
如果不可以,再联系我哈~~

楼主:
按照“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这个文档一步步来搭建是可以的,之前没有严格按照它来,还有ltib好像不能安装在“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个解压的目录下的,安装在当前用户目录下就行。我的现在已经搭建好了,编译OK了!

楼主: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这个文档里安装packages的那个脚本,if语句缺少结尾语句f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这个文档一步步来搭建是可以的,之前没有严格按照它来,还有ltib ...

好的,问题解决就好啊,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这个文档里安装packages的那个脚本,if语句缺少结尾语句fi ...

多谢提醒啊,我去看一下哈。

网友A: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A:
楼主你好,结帖方式: 本论坛中结帖方式。不会浪费你时间,非常感谢帮忙结帖啊~~
同时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你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楼主:
总是出现这个,20分分配完了,也是出现这个,无语了!

楼主:
又可以了,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可以了,擦!

感谢楼主帮忙结帖啊,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