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 systemtick clocksource 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4-10-21):
请问KE系列的systemtick timer 的clocksource 是什么,如何配置?

网友A:
你好!
你的问题在KE的用户手册第三章有写:
The CLKSOURCE field in SysTick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selects either the core
clock (when CLKSOURCE = 1) or a divide-by-16 of the core clock (when
CLKSOURCE = 0).
也就是说,CLKSOURCE =1, 选择的是core clock, 如果CLKSOURCE=0是内核时钟的16分之一。

网友A:
CLKSOURCE是 Coretex M0+内核中Systick寄存器的位。
详细情况你需要查看内核文档。
另外,如果要学习配置,你可以参考KE 官方驱动代码中的BME工程,那里有相关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FSL_TICS_ZJJ

不客气,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