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下使用gstreamer播放视频hdmi转VGA输出无显示(已解决)

楼主(2014-10-21):
imx6q下使用gstreamer播放视频hdmi转VGA输出无显示

1、开发板名称MCIMX6Q-SDB,视频输出线为HDMI转VGA,外接电脑显示器输出;

2、使用的uboot和uImage均为官方提供的,并未进行定制;

3、uboot打印环境变量如下(只粘贴出与视频输出相关的),如下: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net

4、按上述环境变量启动开发板进入根文件系统,使用gplay播放MP4视频,显示器没有任何的输出;
在启动开发板的过程中,找到与HDMI相关的几句如下,仅供参考:

mxc_hdmi mxc_hdmi: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0x13:0xa:0xa0:0xc1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device 240x67
mxc_sdc_fb mxc_sdc_fb.1: register mxcdisplay driver ldb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mxc_hdmi mxc_hdmi: Read EDID again
mxc_hdmi mxc_hdmi: No modes read from edid
mxc_hdmimxc_hdmi: create default modelist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那么,为什么视频会无输出呢,请教大家。。。。。。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板子启动过程中,在屏幕上有内容显示的吗?还是一直都没有显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板子启动过程中,在屏幕上有内容显示的吗?还是一直都没有显示内容。 ...

一直都没有显示内容,无任何信号

楼主:
请求各位成功进行过imx6q HDMI视频输出的朋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没有显示内容,无任何信号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别的屏可以正常显示的吗?

网友A:
建议你换根HDMI转DVI的线试一下,看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查看一下你供电部分,供电不足的话也会导致无**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别的屏可以正常显示的吗?

因为我没有别的屏,只有电脑显示器,所以只能HDMI转VGA输出;

add:跟内核的配置有关系吗?是不是需要将内核配置为支持hdmi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查看一下你供电部分,供电不足的话也会导致无**常显示。 ...

供电电压怎么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怎么测量?

楼主你好,你就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的,测量一下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就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的,测量一下供电电压是多少。

我遇到的问题是跟这边帖子一样的

关于HDMI用于显示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6664&fromuid=12991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是跟这边帖子一样的

关于HDMI用于显示

楼主你好,要不你也换一根HDMI转DVI线连接到显示器上试试看。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