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TTL电平和RS232电平同时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21):
单片机串口通过max232连接到PC机通信正常,单片机串口再直接与另外一个单片机串口TTL连接,串口之间通信不正常,用示波器观察,高电平只有1点多伏,取下max232后,通信正常,觉得max232有反影响,求原因分析?解决方法。如果单片机即想TTL电平与另一单片机串口通信,又想RS323电平与PC串口通信,如果最简单处理?

网友A:
用拨码开关

网友B:
既要MCU与电脑之间通信,又要MCU与MCU之间通信,最好还是用芯片隔离一下

网友C:
应该是max232的影响。单纯使用单片机的TTL进行一主机多从机通讯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