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两个IO口需要上拉,可以同一个电阻上拉吗?

楼主(2014-10-21):
都需要10k上拉,为省空间能直接换成一个电阻?如果可以,用一个5K的电流满足要求?

网友A:
你这问的能详细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能详细点不?

就是能否从前面那个电路改成后面那个电路

网友B:
额?PA10和PA11连起来了?

网友B:
10k变成了5K?如果这样行的话,是不是就可以100个引脚连起来,上拉电阻换成100欧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变成了5K?如果这样行的话,是不是就可以100个引脚连起来,上拉电阻换成100欧姆呢
...

如果只要求上拉的话,如果只考虑电流的话,感觉是可以的。所以求教这主要是考虑哪方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要求上拉的话,如果只考虑电流的话,感觉是可以的。所以求教这主要是考虑哪方面。 ...

我觉的你还要考虑每个引脚,如果按照你说的,那单个引脚的上拉电阻就小了

网友C:
不行,分开吧;
省空间,用0603的电阻,或者排阻;
放反面也行啊,很多办法;

网友D:
你这不是2个IO 当一个用? 同时使用 肯定不行的 要分别上啦
建议用贴片排阻0603的

网友E:
这个上拉电阻用在三种情况下,
一是OC或OD输出上,如果两个上拉电阻合为一个上拉电阻(阻值不用减小),称为线与,是指输出线具有逻辑“与”的功能,即任意一个输出是低电平,则合并的输出就是低电平,只有两个输出都是高电平时,合并的输出才是高电平
二是用在输出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增加IOH
三是用在输入上
厚两种不能合并一个上拉电阻。
除非像一的那样,你就是维了实现“线与”

网友F:
两个IO当一只使用时这样注意些就可以,不要弄成强输出就行

网友G:
两个引脚的输出会相互影响的,假如PA10输出1,PA11输出0,那就构成回路了。

网友H:
两个IO口变一个了。没这样用的

网友I:
不知到像有的如片选信号直接这么加行不行,io口应该是不行吧。

网友J:
不可以的 一个输出高 一个输出低  电瓶是甚么 可想而知了啊

网友K:
完全可以的呀!至于电路能不能用,管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到像有的如片选信号直接这么加行不行,io口应该是不行吧。

这么说好像有道理,下次拿个iic的片子把3个片选信号用一个上拉电阻试下。
gpio口就算了,短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L:
两个IO口的状态一样了啊

网友M:
。。。两个端口变成一个端口。
用排阻吧

网友N:
这样干嘛用两个IO口,一个IO口就可以了哦,这两个IO连在一起是一个与的关系哈:dizzy:

网友N:
前提还得是IO口OC输出,不然,IO就坏掉了

网友O:
好奇葩的想法

网友P:
两个IO口用同一个电阻上拉,结果两个IO口合二为一了

网友Q:
我坚决不相信换成一个电阻能省空间。

网友R:
如果这两个IO没有用,为了避免悬空加个上拉是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S:
IO口有好几种状态,都统一用一个电阻拉那绝对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T:
实在不行就用内部上啦呗!

网友U:
浪费资源啊!!!

网友V:
如果不是oc门或者OD门,直接线与会烧坏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