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输入和输出上拉差别对待?

楼主(2014-10-21):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跟器件内部cmos还是ttl有关

网友A:
输出信号比较强,输入怕干扰,为了抗干扰才加的吧;

有条件的,不管输入还是输出,上拉+串电阻+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号比较强,输入怕干扰,为了抗干扰才加的吧;

有条件的,不管输入还是输出,上拉+串电阻+滤波; ...

一般就加个上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加个上拉

恩,是的,一般够用了

网友C:
加上有好处,能保证电平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