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疑问

楼主(2014-10-21):
2802x ADC中  Contrary to previous ADC types, this ADC is not sequencer based. Instead, it is SOC based
一直不理解。之前的sequencer和现在的SOC各是什么原理啊?
谢谢!

网友A:
SOC操作原理:

与以往的ADC类型不同,TMS320F28027的ADC为3型,它是基于SOC的而不是基于序列的。SOC可以配置定义一个单独通道的独立转换。包括三种配置:开始转换的触发源,转换的通道,采样窗口的大小。每个SOC是独立配置的,可以有很多种触发源,通道,采样窗口大小的组合。如果需要,多个SOC可以配置成一样的触发源,通道,采样窗口大小。这提供了一种灵活的配置方法。可以配置转换在不同通道用不同的触发独立采样。可以用一个单独的触发过采样一个相同的通道。可以创建同一个触发不同通道的转换序列。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的回答,不过这个回答我看过,有点不理解,我想知道的是SOC跟以前的sequencer相比,有什么不同。通俗点就是具体的两者的不同点

楼主:
现在好像明白了,是不是说以往的sequencer初始化时只能进行一次配置,当触发源、通道数或者采用时间变化时要重新初始化一次,而SOC因为可以在三者之间进行多种组合,所以在配置时一次初始化就可以,例如SOC0配置一种,SOC1配置下一种,以此类推。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C操作原理:

与以往的ADC类型不同,TMS320F28027的ADC为3型,它是基于SOC的而不是基于序列的。SOC可以配 ...

讲解的很详细的,参考学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明白了,是不是说以往的sequencer初始化时只能进行一次配置,当触发源、通道数或者采用时间变化时 ...

以前的序列这种你没用过吗
他就是ADC是一个整体   你配置好整体参数
然后绝对让那些ADC转换采集  那些不工作   是并行采样还是串行采样
然后就像排个序列一下    触发开始采集后   排好的ADC就是顺序或者并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序列这种你没用过吗
他就是ADC是一个整体   你配置好整体参数
然后绝对让那些ADC转换采集  那些 ...

好的,这下明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下明白多了

呵呵 多交流 多分享啊

网友C:
版主回答的很专业啊

网友D:
已经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