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D/DC 50W的开关电源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14-10-21):
220V输入,24V输出,输出功率50W,体积越小越好,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50W以上是上到哪?

网友B:
推荐金升阳LH60-10B24的产品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输出功率未定 不好给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W以上是上到哪?

我没表达清楚:L,就输出功率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金升阳LH60-10B24的产品能满足你的需求。

那个体积太大了,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未定 不好给参考

我没表达清楚,输出功率就是50W左右

网友A:
这个功率,满街都是现成的方案。
随便上几个做AC-DC芯片厂家的网站看看就能找到一堆。

网友D:
给客户做方案最怕的就是LZ这种要求,全是形容词和不确定量。。。。体积越小越好,你就不能量化一下,给个你能接受的最大尺寸,再叫别人越小越好。。。

网友E:
TI的UCC28600+英飞凌IPI60R190C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客户做方案最怕的就是LZ这种要求,全是形容词和不确定量。。。。体积越小越好,你就不能量化一下,给个你 ...

额,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L。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UCC28600+英飞凌IPI60R190C6

谢谢。

网友:
明纬开关电源NES-5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