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无法输出负电压

楼主(2014-10-21):
给位大神
    我ad620芯片中1和7接电源,2和3接输入 ,5脚接地 ,1和8脚空(1倍增益)。
要采集的是交流信号,通过电阻分压后接入2和3脚。加了1m的偏置电阻。
我用示波器观察到,输入芯片前波形是正弦,可6脚输出的波形没有负电压,只有正的部分。
原因可能是什么呀?

网友A:
"我ad620芯片中1和7接电源,2和3接输入 ,5脚接地 ,1和8脚空(1倍增益)。"
有负电源吗?可能是pin4接负。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能负电源没加;
或者你输出接了什么器件,钳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能负电源没加;
或者你输出接了什么器件,钳位了;

输出接的是一个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姐了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ad620芯片中1和7接电源,2和3接输入 ,5脚接地 ,1和8脚空(1倍增益)。"
有负电源吗?可能是pin4接负。 ...

我是4接的负电源,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接的是一个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姐了负电源。

哦,图也不肯贴啊;
负电源多少V啊?

楼主:
正负电源都是12V,后面用的电压跟随器,滤波用的是op297,电源也是正负12v.
不好意思,工作地点传图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图也不肯贴啊;
负电源多少V啊?

大神
  正负电源都是12V,后面用的电压跟随器,滤波用的是op297,电源也是正负12v.
输入电压交流信号0到30V正弦信号,经分压后0到1.6V,进入ad620,在0到15v时,ad620输出波形是只有正半     周期的正弦信号,15到30v输出也还是正半周期的正弦信号,但其中峰值部分突然降到0v。
不好意思,工作地点传图不方便.
                                     望大神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正负电源都是12V,后面用的电压跟随器,滤波用的是op297,电源也是正负12v.
输入电压交流信号0到30 ...

哦,那真不知道啥问题了;
实在不行,到TI网站申请仪表放大器试验下(Ti的申请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真不知道啥问题了;
实在不行,到TI网站申请仪表放大器试验下(Ti的申请比较快) ...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