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atlab 和ccs联合仿真生成代码时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1):
matlab 和ccs联合仿真生成代码时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没有单纯的遇到说找不到指定路径 的情况
你能描述详细一点吗

网友B(2017-06-10):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simulink编辑模块然后自动生成C代码通过ccd下载到DSP时出现的错误,还请能者帮忙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没有单纯的遇到说找不到指定路径 的情况
你能描述详细一点吗 ...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还请前辈能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