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JTAGICE MK2烧写器坏掉

楼主(2014-10-21):
大家好,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烧写器本来是用JTAG调试mega128的。后来新画了一块板子attiny85,用ISP的,那我就按照网上ISP 10PIN的标准接口画了PCB。板子的电压都没问题,当我把烧写器的10 PIN的JTAG插到板子上的ISP口,怎么都连不上。后来细查了下,发现ISP 与JTAG 10PIN不兼容,需要加转换线。可糟糕的是我现在连mega128都连不上了,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怀疑烧写器坏了,大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A:
用jtag通过isp烧写:L,你仿真器还能在电脑上识别?

楼主:
当然不能了,否则有不会烧毁,需要转接线的。以前没用过ISP,看AVR JTAGICE MK2支持ISP烧写,而且看了网上ISP接口10pin的接口,没多想就直接插了。AVR JTAGICE MK2如果要维修,可能是哪里烧掉了?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