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BIT_BAND 和 BME是一回事吧?

楼主(2014-10-2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的BIT_BAND是自己写的代码还是使用BME中的Decorated Store Logical AND (AND)。
如果你是自己代码实现的单位操作,那就不是BME的,如果是使用BME的AND指令,那么就是属于BME。
具体请参看KL系列的相关用户手册,BME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