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基于imx6q的adv7181视频解码输入csi0接口配置

楼主(2014-10-21):
bsp版本是L3.0.35,飞思卡尔imx6q芯片。adv7181c的输出格式为16bit 4:2:2YCbCr,请问相应mxc_v4l2_capture.c里的csi0接口的接收格式配置应该如何配置?
以下是需要配置的地方:
在mxc_v4l2_s_param函数里:
csi_param.data_width = 0;
csi_param.clk_mode = 0;
csi_param.ext_vsync = 0;
csi_param.Vsync_pol= 0;
csi_param.Hsync_pol = 0;
csi_param.pixcl_pol = 0;
csi_param.data_pol = 0;
...
csi_param.mclk = 0;
if (ifparm.u.bt656.mode == V4L2_IF_TYPE_BT656_MODE_NOBT_8BIT) {
                           csi_param.data_width = IPU_CSI_DATA_WIDTH_8;

这些参数根据什么来设置,怎么样才能和adv输出的格式,极性对应上。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谢谢你帮我看一下!!!请问你看完了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我看一下!!!请问你看完了吗?
谢谢!

楼主你好,关于ADV7181 的使用,建议你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ADV7181 on IMX6Q board,链接为: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16412#3164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ADV7181 的使用,建议你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ADV7181 on IMX6Q board,链接为: ...

你好FSL_TICS_Rita
   谢谢你的回复!你给我的这个链接,我之前看过。我想请教一下除了他们论坛里讨论的那些参数以外,比如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参数,是要根据不同的输入格式进行不同设置?还是可以直接使用默认0,就是哪些重要参数需要设置使得我能调用v4l2_capture应用程序能捕获到一帧图像并在yuvtools工具上查看到这帧图像。论坛里也讨论到了如果adv输入的是VGA,输出的是16bit的4:2:2YCBCR,那么怎么设置cpu端csi接收的也是16bit的4:2:2的YCbCr(带行场同步的-HS和VS信号),论坛里好像没给出明确的回答,你能给我个回答,或者建议要怎么做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FSL_TICS_Rita
   谢谢你的回复!你给我的这个链接,我之前看过。我想请教一下除了他们论坛里讨论的 ...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里问的问题,我需要帮你确认一下,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里问的问题,我需要帮你确认一下,请耐心等待~~

谢谢你!麻烦能快一点给我回复吗?因为我这里的项目有点紧!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麻烦能快一点给我回复吗?因为我这里的项目有点紧!
谢谢!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问题要不你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吧,会有我们全球的工程师给您回复的。因为你问的这部分内容我不是很熟悉,提交技术服务请求的链接为: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你点击申请SR,把问题描述清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问题要不你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吧,会有我们全球的工程师给您回复的。因 ...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谢谢!

楼主你好,关于csi0接口的配置你可以查看文档 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 (719.5 KB, 下载次数: 68) 中有camera csi配置。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csi0接口的配置你可以查看文档中有camera csi配置。希望对你有帮助。

...

你好!非常感谢您努力帮我解决问题。这个文档我之前看过,对于这个文档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文档里只有对test mode 模式的csi寄存器的详细配置如下:
Table 7-1. Settings for Test Mode
Bit Field Value Description
CSI0_DATA_DEST 0x4 Destination is IDMAC via SMFC
CSI0_DIV_RATIO 0x0 SENSB_MCLK rate = HSP_CLK rate
CSI0_EXT_VSYNC 0x1 External VSYNC mode
CSI0_DATA_WIDTH 0x1 8 bits per color
CSI0_SENS_DATA_FORMAT 0x0 Full RGB or YUV444
CSI0_PACK_TIGHT 0x0 Each component is written as a 16 bit word where the MSB is written to
bit #15. Color extension is done for the remaining least significant bits.
CSI0_SENS_PRTCL 0x1 Non-gated clock sensor timing/data mode.
CSI0_SENS_PIX_CLK_POL 0x1 Pixel clock is inverted before applied to internal circuitry.
CSI0_DATA_POL 0x0 Data lines are directly applied to internal circuitry.
CSI0_HSYNC_POL 0x0 HSYNC is directly applied to internal circuitry.
CSI0_VSYNC_POL 0x0 VSYNC is directly applied to internal circuitry.
但是并没有其他的配置参考。
请问:在csi为GATED MODE 模式下,对于csi接收的DE信号是否需要?如果需要的话,又应当如何对其进行配置?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您努力帮我解决问题。这个文档我之前看过,对于这个文档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文档里只 ...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的问题已经在我们系统中了,等待我们这边的工程师给你回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