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实时时钟M41T62的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14-10-21):
在对M41T62进行初始化时,检测OF位一直为1,即晶振起振失败,然后不断写ST为1与0触发,都不能检测到起振。不知这样操作对不对,还是初始化M41T62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

时钟芯片,假货也挺多的;
楼主根据DATASHEET先看看,时序是否正确,正确的话就要怀疑芯片质量问题了;

网友B(2015-04-08):
请问下这个问题处理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反复对ST标示位置1->置0也是不能恢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