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21):
用的STC89C52RC单片机,晶振频率24M,串口调试工具是STC-ISP软件自带的。程序是书上的。
我从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如X)为什么我在串口助手中只能收到I get,偶尔可以收到I get X.这是为什么?
我以前是可以收到完整的I get X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 = "I get";
void init()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TH1 = 0xf3;
         TL1 = 0xf3;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EA = 1;
         ES = 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 == 1)
                   {
                          ES = 0;
                                  for(i = 0;i < 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 = 0;
                                  }

                                  SBUF=a;
                                  while(!TI);
                                  TI = 0;
                                  ES = 1;
                                  flag = 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 = 0;
         a=SBUF;
         flag = 1;
}

楼主:
补充下,串口波特率是设置的9600

网友A:
关键部分一句注释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部分一句注释都没有

就是给单片机发一个字符(比如X),然后单片机返回I getX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给单片机发一个字符(比如X),然后单片机返回I getX

正常应该返回什么?

网友C:
"I get"这是5个字符吧?
for(i = 0;i < 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 = 0;
                                  }
怎么发了6次?

网友D:
波特率看下有没错   12MHz晶振,这个设置是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