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 CCS5.2.1 加载 gel 的失败

楼主(2014-10-21):
CCS5, ge, CD, LCD, TI
我们的核心板跟ti官方的 LCDK是一样的,但是加载 lcdk 的gel时报下面错误:
674X_0: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1c14188 on Page 0 of Length 0x4: (Error -1178 @ 0x1C14188) Device functional clock appears to be off. Power-cycle the board.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C674X_0: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TargetConnect(): target access failed         at (*((unsigned int *) (0x01C14000+0x188))&=~(0x00000020)) [C6748_LCDK.gel:228]         at device_PLL1(24, 1, 0, 1, 2) [C6748_LCDK.gel:406]         at Set_DDRPLL_150MHz() [C6748_LCDK.gel:424]         at Set_DDR2_150MHz() [C6748_LCDK.gel:459]         at Core_300MHz_mDDR_150MHz() [C6748_LCDK.gel:245]         at OnTargetConnect() .
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请帮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啊。

楼主:
忘了说, 仿真器用的是seed-xds560plus。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GEL不加有问题没有啊

楼主:
不加载GEL是可以连接上。我发现是 device_PLL0() 的最后一条执行完之后,仿真器就连接不上板子了。用配置里面最慢的频率也要出现这个情况。搞了几天了,不知道从那方面去想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载GEL是可以连接上。我发现是 device_PLL0() 的最后一条执行完之后,仿真器就连接不上板子了。用配置里 ...

真心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GEL怎么会影响仿真器和目标板的连接呢

网友B(2017-07-13):
gel文件在加载仿真器连接时,必须添加,这是上电配置dsp的时钟。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连接仿真器报错信息,主要是gel文件配置与核心板不一致。

网友B:
楼主:leyyer,你给的是gel文件,这是ti的官网配置文件,在设置相应外设时钟时,要根据具体要求配置pll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