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7.2 下载程序出现警告【见图】,且不能仿真,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1):
MCU是: STM32L053C8T6

下载程序时出现警告:

仿真时出现提示:
点击 确定 后:

不知道怎么解决?
谢谢!

楼主:
程序下载时出现警告:
Tue Oct 21, 2014 22:42:40: Skipping flash loading pass because there is no data in the designated range: 0x8080000-0x80807FF.

不知道为啥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下载时出现警告:
Tue Oct 21, 2014 22:42:40: Skipping flash loading pass because there is no data ...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EPROM_start__ = 0x080800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EPROM_end__   = 0x080807FF;
define region EEPROM_region = mem:[from __region_EEPROM_start__   to __region_EEPROM_end__];

这个是 EEPROM 内存吧, 是不是没有用到 EEPROM, 所以跳过了 ?

网友A:
这里是这样配置吗 ?

网友A:
如果用 JLINK 这个可以不用选择, JLINK 会自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这样配置吗 ?

老师,是这样配置的。

楼主:
icf配置如下3图:

楼主:
IAR 具体版本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EPROM_start__ = 0x080800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EPROM_end__   = 0x0808 ...

是的,没有用EEPROM.

楼主:
最新发现: 下载,仿真 STM32F103C8T6,一切正常。

不知道哪里没有设置好?请大侠们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