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GPIO输入模式下的初始化电平(已解决)

楼主(2014-10-21):
我现在用 IMX_GPIO_NR(4, 15) 配置成GPIO_4_15 模式当作 Volice-的按键,通过看pdf发现这个引脚也是UART5的CTS引脚,我按照pdf将这个引脚配置成了MX6Q_PAD_KEY_ROW4__GPIO_4_15,可是这个引脚一直是低电平,外界按键的点击不能改变电平,导致android系统进入安装模式,哪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还有就是我一直没有发现IMX_GPIO_NR(4, 15)这个配置是怎么和MX6Q_PAD_KEY_ROW4__GPIO_4_15联系到一起的?
望大侠一并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是IM6Q,麻烦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IM6Q,麻烦你了

楼主你好,关于GPIO的配置建议你看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飞思卡尔IMX6处理器的GPIO配置方式。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联系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联系我哈~~

这个已经看过了,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楼主你好,在飞思卡尔官网有个IOMUX工具你可以使用一下,对你很有帮助的。建议你看的时候参考参考手册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飞思卡尔官网有个IOMUX工具你可以使用一下,对你很有帮助的。建议你看的时候参考参考手册来看 ...

好的

楼主:
怎么结贴老提示分数未分配完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3-04):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IMX_GPIO_NR(4, 15)这个配置是怎么和MX6Q_PAD_KEY_ROW4__GPIO_4_15联系的

网友C(2015-11-26):
我也是这个问题 IO口无法得到输入的值但是寄存器已经得到了

网友D:
关注中,也同样解决了我的问题了

网友E(2016-10-17):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GPIO的配置建议你看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飞思卡尔IMX6处理器的GPIO配置方式。 ...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MX6在软件启动过程中(初始化IO之前),GPIO的电平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MX6在软件启动过程中(初始化IO之前),GPIO的电平状态是什么样的? ...

看datasheet,每一个引脚都有个默认功能,都有一个默认值。
最早的修改是在uboot中,这是我所知道的,再提前一些的的更改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