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中K系列flexmemory的介绍

楼主(2014-10-22):
能单字节操作吗,flexmemory的大小以及擦写次数是多少,读或者写的时间是多少呢掉电是否会影响吗
能具体介绍下吗?Kinetis中只有K系列有flexmemory吗KL里面有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Flexmemory其实由两部分组成,flexRAM以及FlexNVM。
FlexNVM: 可用于执行编程代码,存储数据或者作为EEPROM的备份区
FlexRAM:可以用作传统的RAM,也可以作为EEPROM的存储,还可以加速flash的编程
这些内容你可以在相关用户手册的第三章找到。
其中FlexNVM其实也是flash,所以直接操作就和flash一样,不可以单字节操作。
但是你可以和FlexRAM配置成EEPROM,这样EEPROM就可以单字节操作了。
至于读写时间,以及擦写次数,请查看数据手册,讲的非常清楚。
Kinetis中K系列是有flexNVM的,L系列没有。

网友A:
另外,关于FlexNVM做EEPROM, 之前我们写过一篇**,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6#pid482748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