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ADC精度

楼主(2014-10-22):
有人说比如16位的ADC实际精度可能只有13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其实16位的ADC,其中16位是表示分辨率。
而单端13.9精度,其实是有效位。
分辨率和有效位是有区别的, 你可以参考下这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cs-Bmh7wVjf7OCl8wtK

网友B:
个人理解:意思就是说16位分辨率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有3位的预留峰值空间,取到的值才会准确!比如你要测1V电压,那么,你AD的基准选择要留下一些空间来,比如你选1.5V基准,采到的1V电压值就比1V基准采到的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其实16位的ADC,其中16位是表示分辨率。
而单端13.9精度,其实是有效位。

最近在amo那边看到你少了!;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amo那边看到你少了!

下个月就过去了,几个坛子是轮着来的,到时候多多参与讨论啊,呵呵。
这个月2姨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意思就是说16位分辨率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有3位的预留峰值空间,取到的值才会准确!比如你要测1V电 ...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基准如果在规定范围内,测试差距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分辨率与精确度的区别:
ADC分辨率由数字化输入信号时所使用的比特数决定。对于16位器件,总电压范围被表示为216 (65536)个独立的数字值或输出代码。因此,系统可以测量的绝对最小电平表示为1比特,或ADC电压范围的1/65536。
A/D转换器的精确度是指对于给定模拟输入,实际数字输出与理论预期数字输出之间的接近度。换而言之,转换器的精确度决定了数字输出代码中有多少个比特表示有关输入信号的有用信息。
对于16位ADC分辨率,由于出现内部或外部误差源,实际的精确度可能远小于分辨率。因此,举例而言,一个给定的16位ADC可能只能提供12位的精确度。对于这种情况,4LSb(最低有效位)表示ADC中生成的随机噪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基准如果在规定范围内,测试差距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分辨率与精确度的区别:
ADC分辨率 ...

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C:
看来楼主对分辨率和精度的认识还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啊!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

;P不是我的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的帖!

呵呵,不好意思,搞错了,你一直跟帖,把你当楼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其实16位的ADC,其中16位是表示分辨率。
而单端13.9精度,其实是有效位。

主要问题是如何达到这13.9位的精度,ADC频率和外部模拟源怎么设计?可有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是如何达到这13.9位的精度,ADC频率和外部模拟源怎么设计?可有参考? ...

你好,datasheet规定:
Input data is 100 Hz sine wave. ADC conversion clock < 12 MHz.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datasheet规定:
Input data is 100 Hz sine wave. ADC conversion clock < 12 MHz.

我指的是模拟源的R和C,以及RC时间常数和ADC采样速率之间,如何确定他们的范围(大小),有一个AN4373,但描述的还不够明白。